楼主(2007-07-09):
求助啊!!!!
     我们厂一个艾默生EV1000系列高性能通用变频器 ,在-加电后在一分钟内随时掉电,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也是这个样子..........
  请各位大虾支支招............
                                                      谢谢!!!!!!!!!!!!!
                                                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输入侧有元器件性能不好了,机器用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B:
这个牌子不是很好,以前叫华为,检查一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