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9):
我厂一台S7-200的PLC的PORT1口坏,更换PLC及重新灌程序,但更换后发现扩展模块中的模拟量在前台上无法显示,不知是何原因.新更换的CPU和原CPU都是S7-226,但新CPU的定货号不一样,厂商说是升级产品,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希望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新产品的订货号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是8,现在用的是国产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问题是不是出现在程序上,安装一个软件~用PC看一下AI数值正常否?如果正常就是上位的问题了~~应该很简单...试着做一下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