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9):
新装的系统,WINXPSP2专业版,直接安装GX-DEVELOPER 8中文版,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新建项目时会出错,而安装GX-DEVELOPER 7则一切正常。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A:
安装时选择了监视专用;

楼主:
没有选择监视专用,菜单不是灰的,可以选择。只是确定后会提示程序初始化失败。

楼主:
后来经过测试,应该是软件的BUG。与第一次安装时安装到中文目录下有关。
只要第一次安装时选择默认路径安装,就不会出问题,即使卸载后重新安装到中文目录下,也没有问题。
如果第一次安装时直接安装到中文目录下,就会出现不能新建项目的问题。而且卸载后再安装到默认路径下也还会存在问题。
分析应该是第一次安装时注册的一些信息,卸载后并不会同时删除,重新安装后也不会复盖。这些信息中如有中文路径,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B: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7能装上 用   8装上用不来
难道要重装系统吗?   谁有好办法啊

楼主:
重装系统,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2008-05-08):
我的也用不了
我安装的也是8,最新版的,创建工程的图标是亮的,按提示创建不上,请教高手帮助。

网友C:
在安装的时候提示要我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否则安装后不能使用,我关了所有的应用程序,但还是一样有提示,继续安装,完了以后就是创建不了工程。

网友D(2008-11-25):
行啦
不用重装系统
你用优化大师的智能软件卸载
再重新安装就OK

网友E:
也可以用一下  超级兔子  里的清理系统和注册表就行了,不要选择优化注册表(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