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stn

楼主(2007-07-09):
我的屏pws1711-stn开机后显示    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8004
                请高手指交。

网友A:
檢查您的線纜以及您的通訊設置。

楼主:
我用的PLC是FX0N。通讯设置好象也没错。线是好的。还是不OK。。。。

网友B:
通讯口坏了?

网友C:
PLC中要有程序,另触摸屏后面的SW5-SW8要OFF

网友D:
好象是OS出问题了

网友E:
我不知怎么把错误信息贴上来,你这个8004的解释是:《未知的信息,应答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