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9):
我这里有个小三凌伺服电机0.2kw的型号是HC-OQ23-UE
伺服器型号是MR-C20A-UE
现在不能动了伺服器上显示A32和A50请大家帮帮忙如果是电机有问题该怎么查啊??谢谢 了

网友A:
A32.A50所指项是放大器过载或者U.V.W接线不良或者U.V.W线序错误,检查机械部分和U.V.W接线一般都能解除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