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7-07-10):
各位大侠好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遇到这样的两个问题
设备160KW风机,原风门开度为50~60%,输出电流240~250A。
变频后,风门全开,频率48Hz,输出电流240~250A。

1、 调停问题

变频启动运行时,启动频率达到45 Hz后只能一点点上加,直至48 Hz,继续增加频率则显示硬件过流保护调停,变频器切断。

2. 电机发热问题
      工频运行时,电机温度为60多度;变频48 Hz运行7、8个小时后电机温度达到80多度。
小弟在此恳请各位大侠们赐教多谢了

网友A:
我靠   快用钳型表测一下三相电压  现在就去 !!!!!!

网友A:
一激动错了  是三相电流  看看平衡不平衡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是不是西门子的变频器 ? 6SE70系列的 ?

楼主:
我用的是易能的
160KW 的变频器
厂里供应的输入电压是很准的383V以内
有加了输出电抗器的
电机到变频器的距离大概有150米的
谢谢哦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你检测一下变频器三相出线电流是否平衡  因为我以前碰上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们那边的电机也是160KW的 。测量时电机电流偏流40A左右 最终电机烧掉了 如果偏流在5%左右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超了 就要注意了

网友B:
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是会高一点;
另外国产的最好把变频器放一级;

网友C:
我以前也碰到一次三相不平衡
我看了一下电流有两条是20几个流还有一条竟然不到3个流
我刚开始启动的时候
变频器也走到40多还没有到50HZ的时候就不运转了
后来发现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有铜铝接头,而且已经发热,外皮都弧了
那条线一共有400多米远,外面的线他们用的是凯线

楼主:
变频器三相出线电流是平衡的

网友D:
你用的是变频电机吗?

网友E:
如果输出平衡的话,有可能功率不够,用国产变频器最好选规格大一点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P型机
我要是换G 型能解决问题吗
请问谢谢哦

网友F:
风机要坏了

网友G:
检查输出的电流平横,可能是霍尔元气件坏了.
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或元气件老化
检查功率是否匹配
电缆线是否选的太小了
看一下你的散热风扇是否在转
看看灰尘是否太多了啊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平衡的
电缆线用的是185平方的电缆线
散热风扇是正常转的,基本上是没有灰尘进入
多谢大侠指点
小弟在此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