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07-10):
右边的元件按左图标注方法标注,如何标注?谢谢

楼主:
第一次没传上来,麻烦大家看看,给解答一下,着急用

楼主:
从新上传一下

网友A:
是单刀双掷开关吗?

楼主:
是中间断开的双向触点
如何像右图那样标注?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CAD,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C:
绘图-块-默认设置-在TAG里输入你想要的标签-下面的我想你应该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绘图-块-默认设置-在TAG里输入你想要的标签-下面的我想你应该会吧
您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我知道如何把文字写在上面,但是不知道右图的字母代号是什么,以及这类元件的具体型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