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密码

楼主(2007-07-10):
我做了一个画面在参数设置时要输入密码!
要求输密码时显示*******

网友A:
自己参照一下例子程序,没有的话留个email,发给你。

网友B:
很简单说明书里都有

楼主:
作了一个,用了U-TAG,K-TAG,
或用PLC来改变画面,
书上说U-TAG,K-TAG不能同时用,实际上可以.
还是想看看别人做的!

网友C:
几千年前我做了个例子 并且写成说明书了!proface的高级手册里面有!

网友D:
能不能说说t软件里的Tag 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E(2007-10-21):
我想要个示例
wangliangyu520@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