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油了怎么办

楼主(2007-07-10):
6KV高压电机轴承是油润滑的,润滑油进入电机内部了怎么办?
绕组绝缘会受影响吗?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情况要视油进入多少,多的话要解体并用专用溶剂水清洗,6KV高压电机绕组绝缘一般要比低压电机绕组绝缘厚,但是润滑油进入时间长了会对绝缘有影响,特别是运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