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刚刚学三菱PLC现有一问题不能理解,就是传送指令MOV  K85  DO  中的K85代表什么,怎么传送到D0中,D0是一个存贮器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d0是一个寄存器,K85就是10进制数85,这个指令的意思就是把85赋给D0
假如说寄存器D0的值本来是"0"或者其他数值,执行这个指令后就变成85了...
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仅供参考

网友B:
K85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十进制85;

网友C:
打个比方D0只是个盒子可以放东西的!MOV K85 D0就是指把85送到D0中那么现在D0的内容就是数字85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