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0):
FXGP-WIN是不是有点落伍了,又没有仿真功能。
GX Developer功能复杂难以适应。
不知各位是用哪一个来编程?

网友A:
GX复杂吗??不复杂啊 .......
你试一下....

楼主:
可能不习惯
GX Deveveloper 读取FXGP-WIN文件,程序检查后出现程序过大的问题(FXGP-WIN没有这个问题),程序较多要一个一个修改,特麻烦,这也是一直没有使用GX Developer的原因。

网友B:
如果只是编写FX系列的,那么FXGP-Win能应付,如果要编写Q系列的呢?还是需要GX Devevelopter来对付的哦。

网友A:
哭泣的蓝皮球......高手的说....

网友C:
一开始用WIN,现在用D了,虽然有点不大习惯,不过,还是后者好点。

网友D:
GX Developer
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E(2007-08-17):
GX Developer比win好用多了,只要你用惯了,以后都不想再用WIN

网友F:
WIN太麻烦了

楼主:
FXGP-WIN在WIN2000系统中,关闭后会有20秒左右的时间电脑没有响应,什么都不能操作。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G:
呵呵;
FX的PLC用FXGP-WIN-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