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问题

楼主(2007-07-11):
我刚学习PLC,请那位大哥帮忙用SET指令编个顺序动作梯形图。要求1 2 3顺序动作,执行完3动作后重复1的动作。我看过一个图,用了一个计数器,不明白为什么?请大哥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用计数器干吗?

不用计数器也可以的,只是每个人编程的方式不一样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哥能帮忙编个图给我看看吗?感谢了!

网友B:
这简单只要第一个输出上升沿脉冲控制第二个输出动作就可以了。提供思维方法编程自己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