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1):
今天和同事修理吊扇,原来一直认为:吊扇如果无法启动,此时借助外力帮助其启动一下,吊扇会转动。是因为电容的的原因,更换电容即可。今天发现,出现这样的原因,给吊扇加点机油,就可以解决了。
另外发现,如果吊扇即使借助外力,也无法转动的话,更换了电容以后,吊扇就会正常运转。

不知道,大家是否碰到这样的问题。
还想请教一下大家,电容容量和电扇的转速是个什么关系,如果没公式的话,能否说说比例关系

谢谢帮助我的朋友!

楼主:
自己支持 一下,希望朋友来讨论!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偶不知道!帮你顶一下。愿知道的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C:
那个电容.....貌似是接启动绕组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容量变小或者损坏的话,电扇就没有(或者很小)启动转矩了,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咯...

网友D:
呵呵,同意楼上的,也就是一个是启动绕组,一个是运行绕组,启动绕组只是在启动时才运行,在正常启动后,正常情况下是停止工作的,也就是主,副绕组,好像是吧,呵呵学习中

网友E(2007-09-18):
加电容是为了给一个起动转矩,启动绕组只是在启动时才运行,在正常启动后,正常情况下是停止工作的.电容必需匹配,大的,起动电流大,冲击大.小的,电器起动无力,或不起动.

网友F:
电容为运转电容,产生旋转磁场,启动时和运转过程都有参加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容为运转电容,产生旋转磁场,启动时和运转过程都有参加工作
同意

网友H:
电容配的大小会对转速有一些影响;

网友I(2007-10-30):
我认为 单相电机的电容既有启动电容,只参与启动,也有工作电容,启动和运转都参加工作

网友J:
同意楼上的,在运转时不参加工作,所以电容大小与转速无关

网友K(2008-02-25):
有分电容启动式电机和电容运转式电机

网友L:
好象还没看到过这样的公式。只是知道电容用在单相电机时,是起到分相作用。你想,单相电路能产生旋转磁场吗?当然不能,那么就要借助电容来把相位分成两相。在启动时刻,使启动绕组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让单相转子旋转起来。然后磁场一直旋转下去,电容停止工作。电容越大,启动电流越大,力矩越大。但是过大,容易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