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线与硬线的区别

楼主(2007-07-11):
除了载流量(硬线高于软线)和柔软程度(软的便于安装)的区别外,还有别的什么讲究吗?比方说是不是一般4mm2及一下的就用软线,以上的就用硬线。负载一般为风机水泵电加热之类的。

   当然,价格应该是软的贵一点了:)

网友A:
软线好施工但可比硬线贵多了

网友B:
好象是软线的散热能力比较强一点吧!~

网友C:
硬线作出来的柜子有形,好看并且容易固定

网友D:
硬线的接头容易松动,接触也不充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线的接头容易松动,接触也不充分。
除了单股的硬线外都得用线耳连接,这一点请别忘了。

网友F:
控制柜用单股线由于截面都不大 所以很容易断的 大家别忘记了这一点

网友G:
软线的散热能力好一点,施工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