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1):
1台77kw的水泵额定电流167A,采用自藕降压启动,求教高手接触器怎么选。3个接触器具体多大,KM1正常运行电流,KM2启动电流,短封接触器KM3。。。现有CJ20系列的接触器160A,250A和400A的3种问怎么选?

网友A:
km1, 250
km2,160
km3,250

网友B:
km1, 160  km2 160, km3 160 .

网友C:
用STR软启动器,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250,250,400

网友E:
250 250 160

网友F(2007-08-10):
稳妥一点   250    160    160足够了

网友G:
KM1  250
KM2  250
KM3  160

网友H:
低级问题

网友I:
250   250  250

网友J(2007-09-13):
250A,250A,1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