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7-07-11):
MOV是一个传送指令,但是我不明白它的原理,例如:LD  X000, MOV  K85  D0。
X000闭合后,K85将数值传送给D0,这个传送的数值指的是什么,是时间,是计数?
D0在接收到这个数值后怎么去执行,执行后怎么去控制其它程序,起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A:
K   常數,就是將十進制常數85傳送給數據位元D0中而已。
D0接收后只是存儲,怎么去控制其他程序要看您的程序或者案列具體分析了。

网友B:
K85就是指10进制的85,也就是说把85送的数据存器D0中。其它的因该还有条件

网友C:
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