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解释

楼主(2007-07-11):
请帮忙把下面的程序解释一下
         Y135
---------│    │-------------------------------------------[BSET     D49     K7]

          X67
---------│    │-------------------------------------------[BRST     D49     K7]

          X20                                                    R454
---------│    │------------------------------------------( T454         )
这三条指令谁知道啊,帮帮忙告诉我一下了表情谢谢了

网友A:
这三条命令是三菱模块式PLC的命令,第一条是对D49寄存器,第七位置位,第二条是,对同一位进行复位。第三条是对T454进行计时,时间量存放在文件寄存器R454中。

网友B:
小马马,水平好高.顶一下.

网友C:
三条命令是三菱模块式PLC的命令,第一条是对D49寄存器,第七位置位,第二条是,对同一位进行复位。第三条是对T454进行计时,时间量存放在文件寄存器R454中。
很是正确!
高手很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