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7-07-11):
还没有用过,谁介绍一下用法?还有什么规格参数?有没有一张图来讲一讲它的应用实例?多谢

网友A:
虚拟触点电压有交直流之分,控制电源有标准的模拟量和220v,24v等还可以定做。和接触器差不多,就是没有物理触点。适合用在电加热等

网友B(2007-11-15):
选择单向还是?然后看控制电压。世界电流。等

网友C:
我见的控制电压多为直流电,需要多大电流的自己选.10.....70安,甚至更大.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资料

网友E:
其实固态继电器。可以认为是一个接触器。道里几乎一样。不同的是。固态继电器耐冲击能力较差,适合用于阻性负载或没有冲击性负载。其使用寿命相当长,频率可很高。其控制电压一般都是在直流三至三十伏之间电流五毫安以上就可启动。非常适合计算机及plc控制。有单相。两相三相等。选择功率时其容量要大于实际功率三倍以上。使用方法很简单。输入端一般有标注。正,负。输出端不分正负,电压低于标称电压就行。一般是串联型使用。还有固态调压器。使用方法基本相同。标注很清楚。随着输入电压的调整其输出电压随之变化。只需外加一只电阻和电容即可完成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