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如何显示整数

楼主(2007-07-11):
刚开始学TD200,请问如何将不停变化的整数,如定时器的计数,实时显示在TD200上。我尝试过只能输入静态的字节。

楼主:
能以定时器举例最好了。实时显示其计数值在TD200上。

楼主:
虽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还是希望大家帮帮忙。

楼主:
比如将一个实数15.1显示在TD200上,TD200起始地址为VB24,我该如何写传送的程序?

网友A:
你把它下在200cpu里边就可以了!至于更新的事情它自己会做,不用你操心。
即在200cpu里修改VB24的值,看看TD200怎么反应。

楼主:
谢谢!我也学会了 。总之将数据转换为ASCII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