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2):
小弟最近安装了一台安川P5 132KW的的引风机(某路桥公司的搅拌站-混凝土/沥青搅拌) 安川的机

器在运行过程中炸机了 于是使用了深圳正弦的SINEE005--132KW的机器,

控制板的接线端子
FI(安川的模拟量给定4~20mA)--IS(正弦的模拟量给定4~20mA)
FC(安川的地)--GND(正弦的地)
M0 M1(安川的运行中信号)--A C(已将F3.31故障继电器定义为RUN)变频器运行后给PLC一个信号表明变

频器控制的引风机已运行  也试过将Y1和+24V接到一个24V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然后将原来安川M0 M1的

线接到中间继电器的一组常开点上。
S1--RUN(运行)
S2--F/R(正反转)
RST--RST(故障复位)
COM--COM(数字量的地)
启动停车/频率给定都是PLC给定的信号  加减速时间都为100S
转矩提升0(自动转矩提升)/4(出厂值)/31~34(正弦定义风机水泵用)/35(V/F曲线)

   运行了一个月左右出现以下故障:(首先确认,一次线没有漏电保护器)

   正在运行时,所有设备的接触器线圈掉电,PLC的故障灯亮,空开没跳(变频器该路的空开为315A,

接触器为330A)。变频器报SLU稳态欠压,故障时电流为128A,直流母线电压为382V(应该是变频器运行

过程中突然断电引起的)。重新启动有时候能启动起来,有时候一启动就断电。起初怀疑控制线路受干扰

引起,将控制板接线端子去掉,改为变频器键盘启/停,频率给定。结果仍然是有时候能启动起来,有时

候一启动接触器就跳电。正常运行3小时左右(30Hz正常运行时,输出侧电流为148A;50Hz正常运行时,输

出侧电流为244A,仔细监测电流发现始终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包括故障报警时)又莫名其妙的跳电(接触器

线圈掉电,空开没跳)。
   检查了空开和接触器的接线端螺丝,没有松动和发烫现象。

   引风机电机是西门子的132KW 4极交流异步电机 摇了绝缘为5兆欧 三相绕组都为0.4欧 变频器输出侧

到电机的电缆长度为15米左右。
   急啊!!!!!!!!!!!!!!谢谢!!!!!!!!!!!!!!!

   小弟才疏学浅,没办法确定故障原因,望各位大虾出谋献策,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加长启动加减速时间,检查一下电源容量:如果电源容量不足(电机额定功率的3-5倍)在启动时或运行中力矩突然加大时会因瞬间低压跳闸。

网友B:
小弟才疏学浅,没办法确定故障原因,望各位大虾出谋献策,感激不尽啊!

我公司在深圳.这种情况很好解决.如还没搞定可联系我们.
以后在设备电气上有疑问或需帮忙的,尽管来找.做个朋友.

网友C:
1.程序是不是错了   2.天气太热啊3  .程序设订是2极..  4极 6极和电机级数要向附

楼主:
空开是315A 接触器330A 故障时电流也不大 不到额定电流的一半 电机是四级的 变频器默认也是四级

网友D:
加减速时间是一方面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我是北京四通的,我们的现场经验比较丰富哦,售后服务全国有口碑,我们的能帮你解决着方面的问题,电话01062561166---221杨你也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经常进行技术方面的交流,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