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2):
最近维修一台安川220KW变频,炸毁8个IGBT模块,驱动板模块驱动部分铜箔烧坏,更换阻容二三级管若干,8个封装阻容吸收模块测量结果不尽相同,同好的对比也比不出所以然来,抱着严谨的态度,求阻容吸收模块内部电路,哪位大侠拆过或者有电路图,请不吝赐教。
本人有三肯全套电路图,可以交换。

网友A:
上桥臂NPN型RCD组容吸收,下桥臂PNP型RCD组容吸收。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可是关键我不知道具体电路图以及阻容具体值,望不吝赐教

网友B(2008-05-08):
还分pnp和npn么

网友A:
R:10欧/90W,C:2.2UF/1000V,D:50A/1000V.上桥臂正母线接C的一端,C的另一端接D的阳极,D的阴极接IGBT的E,所以叫NPN型RCD.下桥臂交流端接D的阳极,D的阴极接C的一端,C的另一端接负母线,所以叫PNP型RCD.

网友C(2008-07-18):
P型:C端是电容串E端是二极管
N型:C端是二极管串E端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