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2):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检测绕组的同名端?谢谢!

网友A:
直流法:干电池和万用表
1.用欧姆档找出三对绕组.作好记号
2调直流100uA,任选一组绕组接在表头上.
3任选另一组绕组轻触电池的+ --极同时观察表针偏转方向.
4若反转(向左),则电池的+极与表的+极线为同端
5若正转,则电池的+极与表的--极线为同端
6同上找出第3对绕组

技能鉴定常用此法.
方法还有可以网上找

网友B(2007-09-04):
非常正确,使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