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2):
公司有个作业平台,原用12V电瓶供电,但觉得频繁充电麻烦,想改装成用220V市电供电,其中要加什么设备呀??
这个方案可行么??
谢谢高手指教啊!!!

楼主:
刚毕业,缺少经验。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多大的电流?

楼主:
不清楚。电机的铭牌还被保护壳盖着呢。今天过去拆!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么?

网友A:
不提供技术参数,就是不知道条件,这怎么帮?这东西是随便说说就OK的?真要如此,用得着到这里来吗?开玩笑了。

楼主:
是JLG的一个升降平台,型号是36AM。原用电瓶供电,驱动一个直流电机。
前几天去拆了,发现电机上什么参数都没有。液压泵也没有参数。
所以我也很头大呀。领导要我改,但是没参数我也吃不消改啊。
所以我想来这请教请教。

楼主:
目前就知道电机输入电压是12V。别的参数都没有。
我估计是JLG公司保密措施很严吧。防止别的厂家模仿其产品。

网友B:
看一看原用12V供电电瓶的容量(AH),及充一次电可以工作多长时间,来大体推算直流电机的功率。

楼主:
电瓶我也看过了。上面也没参数的。只有一些类似注意事项的图示。
现在我想把电机拆下来,用类似电机测试平台类似的仪器测试参数。这个可以做的么??

网友C:
串直流电流表,测量电机工作电流,确定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