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高手来

楼主(2007-07-12):
请问欧姆龙的中间继电器,型号为MY4N,这个型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这种问题都不好意思回答你,你找欧姆龙代理商问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对应国内的13F或者是18F

网友C(2007-11-17):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回答的,MY4N的中间继电器是指小型的,节点的通过电流能力只有2A以下的,另外它包括四组触点(4N)。如果你要有更加明确的资料,请到OMRON官方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