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2):
.要求3台电机按启动按钮后,M1、M2、M3每隔1分钟正序启动,按停止按钮后,三台电机每隔30s逆序停止。

  真的万分感谢!!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jackal_fq.y@hotmail.com

网友A:
三菱操作说明书上面就有啊

网友B:
强烈鄙视发广告的

网友B:
用传统的图我会 plc不会 原来学过欧姆龙的一点 不用就忘记了

网友C:
LD X0 OUT M1
        OUT T0 K600
LD T0 OUT M2
         OUT T1 K600
LD T1 OUT M3
LD X2  RST M3
        OUT T3 K300
LD T3  RST M2
        OUT T4 K300
LD T4  RST M1
END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D:
X0是个脉冲命令还是?RST是个什么命令,

网友E:
00001 启动按钮  00000停止按钮  1000M1电机 1001M2电机  1002M3电机
LD  00001
OR 20001
ANDNOT T6
OUT 20001
LD 20001
TIM 001 #60
TIM 002 #120
TIM 003 #180
LD 00000
OR 20002
ANDNOT T6
OUT 20002
TIM 004 #30
TIM 005 #60
TIM 006 #90
LD TIM001
ANDNOT TIM006
OUT 1000
LD TIM002
ANDNOT TIM005
OUT 1001
LD TIM003
ANDNOT TIM004
OUT 1002
END

网友F:
X0 就是你的启动按钮,RST M3  实际上就是让你的第三个电机停止。
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G:
简单 三菱FX系列PLC
程序如下
LD X0   启动
SET M5 辅助用
LD M5
OUT T1 K600
LDP T1
SET M1   1#启动
LD M1
OUT T2 K600
LDP T2
SET M2  2#启动
LD M2
OUT T3 K600
LDP T3
SET M3  3#启动
ld x1 停止
RST M5
SET M6
LD M6
OUT T4 K300
LDP T4
RST M3
LD T4
OUT T5 K300
LDP T5
RST M2
LD T5
OUT T6 K300
LD T6
RST M1
RST M6

网友H:
x0为开关量,要有自锁,不然电机无法启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I(2010-07-11):
希望有一天成为plc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