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地行不行

楼主(2007-07-13):
地线和现在的钢筋结构房子,的钢筋连接可行吗???是否有效接地,还是引雷请教大家

网友A(2007-09-05):
也不是接地,也不是引雷,因为钢筋没有绝对连接好,电阻较大

网友B:
不好吧 万一谁家钢筋露出来了 打雷的时候一个雷劈下来怎么办。

网友B:
接地要测对地电阻的 你测测 如何达到要求就可以接,不过注意安全啊。

楼主:
如果达到接地电阻就可行是不是

网友C:
防雷中心的人才  冒出涞一下阿

网友D:
现在房屋建筑大多采用共同接地,一般避雷带引下线的接地电阻在0.2~1.0Ω,视情况而定,而对于旧建筑物的防雷要求不能超过10Ω,而新建房屋接地电阻必须在1.0Ω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