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我想要用两个温控器来控制风机的启动,第一个温控器上设置一个温度,当达到这组温度时,风机启动,第二个温控器上设置另一个温度,当达到这个温度时,风机停止。现在急需电路图,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买两个现成的温控仪,让商家帮你设置好不就完事了?但价格比PLC贵,不如用PLC控制灵活、简单,也便于以后修改。其实用一个温控仪控制变频器,使风机不断电而根据温度改变速度,这样避免了风机反复启动/停止,更节能、更稳定,噪声也相对小些。

网友B:
温控仪应该有上下限设定的,你可以在上限停止,下线启动,应该不用两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