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请教高手:1、电机(工频运行)全压启动并全速运行后,切换到变频器控制行得通吗?
                   会有问题吗?
              2、电机变频启动并50HZ运行后,可以直接切换为工频运行吗?
              注:电机为75KW

网友A:
1、电机(工频运行)全压启动并全速运行后,就没有必要再切换到变频器控制了。强行切换会损坏变频器。(用变频器启动比直接启动要好得多、更节能、更平稳)
2、电机变频启动并50HZ运行后,可以直接用接触器切换为市电工频运行,这在恒压供水上经常使用。
3、电机为75KW,还是属于中小功率的,变频器也便宜。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直接用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这套系统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75KW的电机,其控制流程是先变频启动一台电机,如果压力没达到设计要求,先把这台电机切换成工频运行,然后再变频启动第二台电机。请问这过程需要注意些什么啊?

网友B:
这套系统典型的控制,不应该是LZ所描述的样子。他应该是变频器始终只控制一台电机;另一台采用直接启动或软启动,当变频器带的电机达到50Hz基频以后,发出一个信号,让另外一台电机直接启动或软启动,系统的压力控制始终针对变频系统,这样实现网络的恒压控制。

像那种采用一台变频器转换两台电机的做法,容易出事的。不可靠。当然,不是不行,而是不好。

楼主:
谢谢!三楼的朋友。我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由于一些原因,改的话比较困难,我想请教的是电机变频转工频、工频转变频要怎样处理会比较安全?请各位帮帮忙,给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B:
有没有搞错,三楼是谁呀?是你自己呦,哈哈哈

变频转工频,要求先切断变频,然后投工频,再去启动另一台电机进入变频。真麻烦,而且还容易跳闸!

网友C:
最好换软启啊
一个软启装置控制二台马达安全

网友D(2007-09-01):
软启动器+变频器+PLC+时间继电器可以控制多台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