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为什么这个文件打开来有很多乱码,而且会弹出这样的对话框出来。这个文件的文字是繁体字的。

楼主:
图片是这样子的

网友A:
那个程序应该是用繁体做的,你把你的电脑系统配置到繁体环境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南极星绝对OK

网友C:
程序是繁体的;

网友D:
如果把程序传到GP里,在GP设置里改字体可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程序传到GP里,在GP设置里改字体可不可以?。。。
s

將程式傳送到GP後,將GP點選進入到Off-Line狀態下,將系統設定成BIG 5字型即可看到畫面中正確的文字(為更改系統文字設定時,請勿直接在畫面中修改簡體字型,否則將會出現亂碼)

GP-PRO的軟件不是使用UNICODE的方式顯示,所以這種亂碼現象無解,只能使用上面幾位大大所說的外掛的程式,來改變電腦顯示的文字碼,這樣才有辦法看到畫面中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