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希望可以8通道监测0~24V直流电源,记录相应压值和时间,时间最小刻度0.3~0.5秒,电压解析度每段0.05V,记录容量128K,记录内容脱机后与电脑链接产生EXCEL档,设计包含驱动程序和驱动程序原码,如果可以价格4000块(人民币)。与我联系15921673786  蒋先生  具体可面谈

网友A:
您在哪里呢?

楼主:
上海 青浦

楼主:
你贵姓,有兴趣可以联系联系,我需要这样的仪器在机器上监测控制信号,做安全生产和故障分析用

网友A:
蒋先生,您好,我姓朱,这个系统我们是可以作的。您这个系统如果要求输出EXcel文档需要采用工控机,这样4000是不能做的,另外采用最经济的办法就不能脱机后直接生成excel文档,只能通过串口传输数据,需要电脑上再作个接受数据和存储数据的软件来实现生成excel文档,这样4000的价格也是作不了的,不知道价格方面您有多少的预算?

网友B:
你这个只能用单片机来开发,如果有量是可以做,只做一台的话4000元做不了.除非根据你现场设备的情况直接从设备读数据到电脑不加硬件只做软件开发也许可以.lijung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