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最近做实验遇到了问题
用普通232-485转换器,将A连接485BD的SDA并短接RDA,将B连接485BD的SDB并短接RDB,地对地,在D8120里试了许多参数都无法通信,但485BD板上的通信指示灯却闪烁正常,大虾能否推荐个参数,我连接的是否正确?图

网友A:
普通232-485转换器A、B 口,不一定标识正确。只要连好线,通讯灯正常才行。你的问题应该在参数和如何检验通讯正常。

网友B:
如果方便,请截取收发报文,查看是否与通讯协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