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最近做实验遇到了问题
,电脑与PLC通信,用普通232-485转换器,将A连接485BD的SDA并短接RDA,将B连接485BD的SDB并短接RDB,地对地,在D8120里试了许多参数都无法通信,但485BD板上的通信指示灯却闪烁正常,大虾能否推荐个参数,我连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A:
你加我QQ631161602
我刚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