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师傅请进

楼主(2007-07-13):
请教一个问题,小区照明用电的总电源供电线应怎样布最合理,用三相五线合适还是用单相三线好.相线与零线的线径如何分配合理?

网友A:
三相五线合理点.

楼主:
请问:相线与零线的线径如何配比?

网友B:
用一样大的就可以了,你要算功耗的啊

网友C:
三相五线好。零线和接地线比相线小一个等级(总线)!
进户线(相;零;地)须同一等级!

楼主:
若三相平衡分配,零线汇总,进户线的相电流等于零线电流,那总零线电流是否是相线电流的总和?
问题有些幼稚,大家不要笑话.

楼主:
平时接触较多的是动力电,照明电布置接触较少,特别是总线布置,请各位高手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