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我们的系统一个远程站机柜有三个站,最近翻来覆去烧坏了一个机柜内两个站的IM153接口模板多次了,我们无从解决,请高人帮忙

网友A:
接地是关键,如果是DP的事,其他的也应该坏,从概率计算也不能总是它坏啊!!

网友B:
1. 使用万用表测量IM153接口模板的供电电压是否为稳定的 DC24V?

2. ET200站的铝合金底轨是否电气接地?

3. 打开两个IM153接口模板上的 DP插头, 检查屏蔽层是否紧压着金属片. 若做工很粗糙, 建议重做!

4. 至远程站机柜的 Profibus电缆是否铺设在室外, 夏季雷电很多, 感应雷会沿着Profibus电缆屏蔽层串入IM153接口模板, 对模板产生伤害. 若铺设在室外, 建议采用 Profibus OLM光缆!

楼主:
PLC柜子与低压柜一排,但是单独悬浮接地。(以前接地出现过不良,改造的)
接口模板24V供电比较稳定。
导轨与柜体连接,
DP接头的屏蔽做的也没问题。
当前我们把接口模板供电与输入输出模板供电分离,暂时保持了稳定,没有再烧。
但是还不算彻底找到原因。是供电还是接地呢?

网友B:
PLC控制系统属高速低电平控制装置,应采用直接接地方式。建议: 不要采用浮地方式!

网友B:
有关资料供参考:

PLC控制系统接地线采用一点接地和串联一点接地方式。

集中布置的PLC系统适于并联一点接地方式,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以单独的接地线引向接地极。

如果装置间距较大,应采用串联一点接地方式。用一根大截面铜母线(或绝缘电缆)连接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然后将接地母线直接连接接地极。

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22 mm2的铜导线,总母线使用截面大于60mm2的铜排。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小于2Ω,接地极最好埋在距建筑物10~15m远处(或与控制器间不大于50m),而且PLC系统接地点必须与强电设备接地点相距10m以上。

楼主:
当时也是因为柜体底座做错了,都连在了一起,才悬浮的。单独接地的电缆、接地施工什么的确实不好保证。
虽然有半个月没发生故障了,对病根还是确定不了。
高手们帮忙给个定论,我是新手,迷糊着呢。
多谢关注

网友C:
你们好,请问怎样是串联一点接地,怎样是并联一点接地

网友D:
串在一起连同大地叫串联,已一个独立单元为基础接地叫并联

网友E:
接口模块供电应该和输入输出模块分开,因为当输出模块带负载后会导致整体电压下降,那么接口模块烧掉也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F(2007-09-03):
我们单位也有,多数是雷电造成,准备采用通讯防雷产品。

网友G(2013-05-24):
我公司每个夜都要烧坏从站模块 DP接头 不能通讯 DP接头明显可以看出又烧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