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请问如何将光电记数器设计成到指定次数后报警啊?主要是如何指定次数?
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现在这种计数器很多的呀,可以接受光电传感器信号,并且可以设置报警数,你可以用单片机加显示电路实现哦!我公司有超小物体等计数器,可以设置预报警和报警数,也可以按照你的要求设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