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希望一个光电开关的输出信号同时接入PLC和一个现场的控制卡,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只要光电开关输出电流足够大就行?

网友A:
光电开关输出最大电流一般为200mA,完全可以在胜任。

网友B: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C(2007-09-21):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D:
控制器和plc的电位要一致,不然会出问题的,最好是搞个继电器过渡一下,或者换个有两个点的光电开关

网友E:
完全赞同五楼兄弟

网友F(2008-02-09):
有时也难定夺,现象问题变化大.

网友G:
运用继电器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是用两位的光电开关,我运用的比较少,所以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