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3):
我这有一台ABB的电机,额定电流为83A,380V
使用AB的软启动器启动.
电机在运行时有嗡嗡的响声,最初认为电压过高.量了后为380正常,负载工作电流62A
此电机轴承为免维护的.,但我拆了轴衬.发现油已经干了并滚珠的油也黑了.拆了轴封盖后
把原来的油刮掉后换了新的油,运行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请大家多多分析帮帮出点主意.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那个电机转速是多高的啊?

网友B:
如果不是轴承问题和其它地方有摩擦,电流不大温度又不高应该属于正常现像,就是电磁声音,这个很正常啥

网友C:
你应该把轴承上发黑的油用柴油清洗干净,多清洗几次,在加上润滑油,用进口的润滑油.你的转速应该是在3000转左右.

网友D:
捎堂没有!没有的话就把轴承换掉好了

网友E:
如果轴承 磨损了  你再加上油又有什么用啊!怎么不换一个新得轴承???

网友F(2007-08-15):
轴承换掉,再看看轴套坏没有,坏的话再镶一个套

楼主(2007-10-03):
呵呵我全拆了,再重新检查了
发现后端盖被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