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4):
我现在正在用dsPIC30f4011做变频器,现在有个问题请讨论一下,系统频率Fcy 29491200 载波 Fpwm 16000,现在我在每隔5ms对电位器采样一次,作为频率设定,出现了一个现象:电机加速到一定速度后就停下来了,可能AD读数有毛病。因为如果我在软件里设定速度的话一点问题没有,但读电位器时转速不稳,速度闭环每个PWM周期读一次,并用PI调节。时不时AD时间设定有问题?

网友A:
现在刚用dsPIC30f4011

网友B(2007-12-17):
现在还有EE87C196MH吗,能保证长期供货吗

网友C:
把AD采样做一些软件滤波。再则要看看AD采样软件是否有问题,是否一直正常工作

网友D:
EE87C196MH吗,能保证长期供货吗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EE87C196MH吗,能保证长期供货吗

请直接发邮件给我:jasonzhou2005@yahoo.com.cn

OR  QQ: 171948249
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变频器开发项目

网友D:
请直接发邮件给我:jasonzhou2005@yahoo.com.cn

OR  QQ: 171948249
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变频器开发项目

网友E:
我公司现货热卖EE87C196MH,质量保障,欢迎来点垂询,电话:028-85212789 唐小姐 QQ:347574304
现货热卖EE87C196MH,TVP5150AM1PBSR.此外还经销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