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4):
300米的距离,在控制上是否存在问题。PLC的输出是否存在问题,请高手出招解快!

网友A:
理论上说,用RS485通讯不存在问题

网友B:
没有说清楚,估计是涉及到PLC的I/O模块的最大现场接线长度问题。由于I/O模块的型号不同、电平不同、输入/输出电流大小、线是否屏蔽?对最大现场接线长度要求就不同。故最好参考相应型号的PLC说明书来定,才是最稳妥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