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4):
PLC的X0,X1,X2,X3,X4五个输入端接入信号,指示灯接Y1输出端,控制要求为:X0~X3四个输入端中如果两个输入端同时有输入信号,Y1均有输出;当X4闭合时,Y1被封锁输出.请教该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试一下先拉

网友A:
哦,抱欠,发不了

楼主:
三菱的书也有,就是不懂用那个功能指令来写

网友B:
用四则逻辑INC指令和接点比较FNC230便可。

网友C:
可以这么考虑:两个两个的串,再并到一起,不就可以了,X05就是断的条件!
不需要自锁的吧?你试试

网友D:
支持楼上的看法

网友E:
这个好做啊,但做出来的怎么也发不了啊,因为它是程序,你可以先画电路图根据电路图来演变为梯形图然后转换为FX-PLC默认语言,OK

网友F:
LD X0
AND X1
LD X0
AND X2
ORB
LD X0
AND X3
ORB
LD X1
AND X2
ORB
LD X1
AND X3
ORB
LD X2
AND X3
ORB
ANI X4
OUT Y1
END
供参考,不知有没更简单的,学习中

网友G(2007-08-28):
同意,还有计算X0-X4为1的个数的指令

网友H:
好简单!
LD>= K1X000 K3
ANI X004
OYT Y001
ENG

网友H:
补充
不好意思,忽略了一个问题,现在补上:当等于4和8的时候也要禁止输出,这样程序的完整了

网友H:
再补充:不好意思,这样还是不行的,三个四个接通都输出了,我再想想。……………………

网友H:
终于解决了!!!

网友I:
楼上的,没有理解题目。

网友H:
呵呵!!
楼上,那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是不是因为漏了个闭锁X4,现在补上。

网友J:
不错```用到了SUM指令````三菱的多功能指令就是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那你是怎么样理解的?是不是因为漏了个闭锁X4,现在补上。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我的理解是当X4闭合时,Y1锁存(Y1状态不变化),而楼主是要Y1 OFF,这样更简单,现将我理解的程序帖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