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栈存储器

楼主(2007-07-14):
在三菱分支多重输出程序中MPS指令是指将运算结果存入栈存储器中,这其中所指的运算结果是什么。如:LD      X000
                       MPS
                       AND    X001
                       OUT    Y000
                       MRD
                       AND     X002
                       OUT     Y001
                       MPP
                       OUT     Y002
是LD    X000闭合的运算结果,还是OUT   000输出的运算结果。只有MPS有了运算结果下面的MRD,MPP才能执行吗?请賜教。

网友A:
這里指的運算結果就是您梯級的結果。在您的例子中指LD X000的運算結果,MPS指令與MPP指令必須配對使用,您可以把棧存儲器想象成為一個堆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