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4):
请问:零线和地线的区别在那里?还有中性点不接地的情况下,怎么形成回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2007-09-28):
零线就是工作零线参与工作电流。地线就是保护地线。中性点可以不接地。可正常使用。

网友B:
1.变压器次级公共点引出来的线,不接地时叫中性线,接了地后就叫零线;接地的作用是使中性点的电位保持与大地一般为0V,因而设备外壳保持为0电位。减少触电的机会。
2.“形成回路”就不说了,自己查书去。
3.一般情况下可工作。但假如三相负荷不平衡,就会出现0点偏移。也就是中性点电位不为0。严重时会出现相电压相差很大。我就碰到过三相对中点的电压240V、260V、230V,中点对地电压150V这样的情况。

各位师傅,我这样理解、解释正确吗?

网友C:
我想中性点不接地工作,三相供电制中的两个不同相位的单相设备会因加上380伏的电压而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