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5):
求助:用手提电脑对一只三菱fx80MR的PLC编程,编程线连机,点PLC/传送/读入.可查看到原来编写的程序,用的是FXGPWIN—C V1.00软件,关闭 RUN,点PLC/传送/写出,不能写入新加入的程序,写入时提示无法写入,是软件版本老了?从EPR0M项写入时,提示写入器通讯错误,是内存保护关断的情况无法写入?还是有写入禁止功能?请问高手,如何关闭内存保护?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请高手多多指教.              yy10999   vbnmcxzqwe@126.com

网友A:
可能是通讯线有故障

网友B:
用GX软件 试试

网友C:
有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