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7-07-15):
这么编好梯形图并保存好后
再打开的时候
居然没有梯形图了
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
补偿一句
是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A:
沒有保存,您應該轉換后再進行保存操作,這樣比較可靠。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转换
写好梯形图后是阴影,转换一下或按F4后阴影消失再保存

网友C:
点击上面的切换工程工作区,然后点击段一看看我好多都是那样

网友D:
左边的树壮条,点击"程序" MA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