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5):
纺织厂的环境温度比较高,短纤维很多常使散热通道堵塞 虽然在外面加了滤尘网来防尘但变频器温度很高(70度到90度)常跳OH过热,问下各位大哥除了经常清理散热通道还有没有什么方法使其温度下来(调载波没用).

网友A:
因为可能有短绒堵住变频器风扇,造成风扇电源坏掉,在空气对流的情况下介意把变频器风扇拆掉,这样更有利于散热.

网友B:
可以考虑下使用室内空调柜.能把你的问题解决,但成本比较高.

网友C:
空调柜...我们厂所有的控制柜上都有这个

网友D:
变频器温度过高解决方法
我认为你说得有点夸大了吧!
1.  请你测量一下变频器周围环境温度在最高时是多少度,环境温度是在40度以下的话,检查你变频器控制柜是否安装有排风机,否则要安装排风机(这里的排风机是指一般的控制柜排换气扇)。
2.如果你的控制柜是有安装排风机,而且是完好的。那么你检查变频器本身的排风机是否完好,或者是变频器受环境的污染进了太多的灰尘,请一一排查没有问题在安照下面方法解决。
3.如果环境温度在40度以上的话,可以直接在室外安装一台家庭厕所用的小型换气扇用圆管直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柜,强行送自然风进去,送风要按照低送高排的原则进行。但距离不宜太远,否则就会达不到意想的效果。
小小意见,希望能够帮到你,我也是跟我的朋友刚刚学的。

楼主:
谢谢 上铺的前辈指点,今天我又去查看了下 有一台变频器温度显示82度 于是我把变频器拆下 把里面的散热片清理了下 发现少量的棉絮,清理完成后使用,大概不到30分钟温度到了78度,检查了下控制柜,排风扇工作正常,变频器的两风扇也工作正常.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估计在40~50度.这样变频器过热是否是变频器内部原器件老化导致(但这变频器安装才2个半月)或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D:
如果变频器是新的,在长时间恶劣的环境下使用,也不排除电器元件老化的可能,众所周知电器元件是不宜超过40度以上的,否则是很容易老化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要走入误区,更多的是要逐步去排查,可能还是环境温度较高所致,因为变频器的散热超过了40度以后,散热效果会逐步较差,加上环境恶劣又影响了散热,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很简单,你暂时把变频器移到室外,直接用电缆线连接控制或者按照我上面说的,用一台家庭厕所用的排风机直接送自然风进去,就可以证实到底是环境温度的问题还是电器元件老化的问题了.
   对了,如果分析不错的话,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很大,或者是在35千瓦以上阿.
请你直接用QQ和我联系吧,也可经常相互交流,547140883.

网友E:
可以用中央空调哦,性价比可以又能解决你那方面的问题。我是北京四通的有问题联系我01062561166-221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