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5):
当设备的启动方式是软起动是 变频器怎么安装?软起动的种类很多 有没有那个大侠能发点不同种类的软起的线路图我,谢谢!wal1919@163.com

楼主:
补充下  自带软起动的设备装变频器 在不改变原控制方式下变频器如何安装?变频器的控制线怎么接?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下啊

网友A:
把软启动拆除,拆除的地方装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有软启动的功能;因此用变频器后原来的软启动器就没有用了;

楼主:
不错 变频器有软启动的功能,但是我这有个旁路系统 当变频出现故障的时候可以甩开变频用原电路的启动方式启动 如果像楼上说把软启动拆除,拆除的地方装变频器,那旁路启动就是直接启动.这种情况下遇到原启动是软起的 变频怎么接?

网友C:
晕死,把软启动看成是个接触器就行了撒
还有要在软启动启动完毕后在启动变频器,甩开变频器的时候就一样可以用软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