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紧急求救

楼主(2007-07-15):
有哪位大侠知道ABB直流调速器更换外部励磁单元是否需要重新调试或更改参数???

网友A:
路过
仅仅是路过
我也有关于ABB的故障问题急需解决,可是没找到人忙

网友B:
如果是同型号的话,不需要,本人有八年ABB交直流传动调试的经验,有需要DONGYONGLAI@YAHOO.COM.CN

网友C:
可以找我们联系,我们是abb的服务站,wolf55346456@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