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

楼主(2007-07-16):
如流量传感器模拟信号(电流)输入到FX2N-4AD,当流量等于1.5L时关闭阀门,如何知道转换后的数值量。

楼主:
1.5L的时候。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A:
比较一下  输出一个开关量就行了

网友B:
根据你的流量器的量程来折算你值,A/D模块的对应值应该是0~1000,对应你最小到最大量程,根据这个关系就可以算出1.5升时的数据

网友C:
这个你需要有测流量的传感器的,要根据你的流量传感器的量程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