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各位老大:
        给小弟介绍一下自动化控制中正。负反馈的区别与运用!!!1
            急!
           急急!!
           急急急!!!
           。。。。。。。。。。。。。。。。。

网友A:
反馈。。
自动控制系统中,所谓反馈,一般是在系统中做闭环控制。,目前都是做负反馈。这些知识在自动控制原理课本上说得清楚。这里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建议去看下书本。

网友B:
控制理论中:正反馈:设定+反馈=输入
                负反馈:设定-反馈=输入

变频器恒压供水:输入越大输出越小------负反馈
制冷控制          :温度越高输出越大------正反馈,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楼上正解...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果然高手...

网友D:
制冷控制          :温度越高输出越大------正反馈,可以这样理解
~~~~~~~~~~~~~~~~~~~~~~~~~~~~~~~~~~~~~
这应该也是负反馈。负反馈是闭环控制的前提。

楼主:
感谢各位!`
 二楼的解释让我理解最清楚!~
谢谢!我前天也查了资料!
应该理解的差不多了

网友E(2008-01-19):
支持二楼主的朋友,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