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测量IGBT

楼主(2007-07-16):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测量变频器IGBT的好与坏阿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测量变频器IGBT的好与坏阿
是不是太简单了,没有人回复阿。

楼主:
3楼的朋友说得太好了,真是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A:
粗测IGBT放大性能可以用下面方法
用指针万用表X10挡,像用筷子的方法持表棒。黑表棒接C,红表棒接E,左手两手指同时触碰G-E两极。万用表指示为无穷大,说明IGBT截止正常,手指离开能保持读数为正常,然后再同时触碰G-C两极,万用表向阻值小的方向偏摆,摆幅大好,手指离开度数能保持的为正常,如果不能保持的就是坏的
如果手指太干燥,可以搞点口水弄湿润会爽些,呵呵
PNP型的反接表棒,方法一样.MOS管也可以类似方法测量的。

楼主:
我回去试试,先谢谢了阿,以后在向你请教。

网友B(2014-05-13):
一般来说,仅用简单的测试方法如用一般的万用表,是不能正确判断IPM/IGBT模块的状态的。但对于模块是否发生短路或开路损坏,用此方法可进行初步判断。